华硕的EPC安装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09):
故障是开机显示主板信息后,就提示ERROR 17

用U盘启动进入PE系统可以看见硬盘(4G),从新格式化后,GHOST系统,故障还是一样,求助。

网友:
更新一下MBR.
或者在dos下用 fdisk/mbr修复后就可以进windows了 。祝楼主好运。

网友:
在百度上搜索过这个答案,也有朋友说出:或者在dos下用 fdisk/mbr修复后就可以进windows,但是我 在DOS下,运行FDISK/MBR后,没反应,于是进入FDISK,重新全部格式后,安装系统还是一样?楼上的兄弟能再讲解详细一点吗?多谢

网友:
要不你就低格一道啊。低格一下再重装看

网友:
用FDISK低格过,故障还是一样了。

网友:
如果有外接光驱,建议使用光驱用XP原始安装盘安装到一半时进行分区
或者如果在DOS下可以认到硬盘,使用FDISK重新分区,并激活系统分区,然后重启,格式化C盘,再执行FDISK /MBR    SYS  C: 重新用硬盘启动,如果能启动到DOS状态,哪么后面你怎么装系统都无所谓了

网友:
用FDISK或F32来分区试试看:如再不行就换一块硬盘试试看吧。如再不行那你放下COMS电池电试下吧。

网友:
这个硬盘是固态硬盘,容量是4G的,应该是类似U盘的芯片一样。
继续求助达人们指点。

网友:
原来是固态硬盘啊,你换下其他软件低格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