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L不开机修复

楼主(2010-10-09):
             客户拿来一联想本本,型号是旭日410L,因为进水导致不能开机。我拆开看到USB接口部分已经被腐蚀。接上适配器,按电源开关按键,没有反应,用万用表测开关有电压3.3V。测得开关按键本身正常,网上下个电路图,找到EC   PC87541发给南桥的信号脚第4脚,按下开关的同时测到4脚没电压变化,难到EC坏了??不急,测一下它的电压,3.3V正常。一时没主意了,直接换个EC.不料在取它的时候操作失误搞断了焊盘上的线,总共有9根。。惨了。。走一步是一步了。把新EC装上去后,用线慢慢一根根的焊接,真是累人。好不容易焊好,用胶固定。开机,OK.已经修复。最后把USB那里处理干净就好了

网友:
修机还是小心慢点好

网友:
摘零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掉了焊盘是很麻烦的啊

网友:
这不像修机器  倒像是拿机器练焊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