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位图求助

楼主(2010-10-09):
这个点位图打开的时候报错,搞不定了,大家看看

网友:
好象Win7就这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无边,我的WIN7是这样,但是在XP,2000下面也是一样的,2000的和XP的不在家里,所以现在不好截那个图,不过报错的都是一样的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公司的点位图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用一下我收藏的这个版本吧 可能你打开的文件虽然是brd格式的
但是不是此软件环境下开发的 或者是你的那个版本缺少插件什么的

网友(点评):
虽然花了分,但是十分感谢你的贡献

网友:
硅版是在WIN7下使用还是XP下使用的?我在WIN7下使用也像楼主那报错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XP下一切正常~WIN7还没试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明天试试,谢谢了,有结果了我告诉大家
对了,那个附件,第一个是读图软件,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主板的点图吗?

网友:
这个软件打开那种大容量BRD好象有次数限制

网友:
在文件夹中有.BRD文件,有.CON文件,只有把.CON的文件改名为JET.CON即可以打开文件了,但是问题出来了:当鼠标左击图纸时,按正常是可以放大的,点图中元件时,时可以显示元件引脚的信号名称和元件名称的,但是现在又有这样的报错,请大家看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这边操作就没有这个问题 一切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用你发给我的是没有问题,但是我这边另外的就是这样报错

网友:
今天发现:win2000下也是可以用的,不过.brd和.con的都要改名为JET,不然打开会死机,虽然也是像9楼那样报错,但是起码能查元件了,自己先赞一个,呵呵

网友(2010-11-23):
点位图的操作都还有问题。哥放个点位图。看你能否打开!

苹果M97点位图。

M97 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