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液晶显示屏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0-10-10):
有块类似好像是一体机上的液晶屏,有块驱动板、高压板、和类似声卡的驱动板。之前是一直接到一个DVD机上在用,一切都正常,那驱动板上带了VGA接口的,可把电脑主机上的VGA信号接到那个VGA接口上,却没有信号,我知道之前接到dvd机上的时候,屏幕左上角显示的是AV1信号,我知道要说接VGA信号线的话,要把制式调过来,可本人有没遥控(没带遥控),直接在驱动板上用镊子直接去短接那个开关面板接口的几个针脚,都没反应,不知是怎么回事了,望各位懂行的老师给予直接,在此谢谢了

网友:
应该找到那两只脚是键控的,应该是定压模式的吧。然后找一键控板试一下是不是可以把AV转换到vga模式上来。如果不行可以多找几个型号的键控板试一下。

网友:
1.机器有键控输入,可以调出菜单。2。找到驱动板上遥控接收头的3根引脚,焊个接收头上去,找找个万能的遥控。3,刷个一直用VGA输入的数据到用户存储器,4或者你对电路很熟悉,找到R,G,B直接焊到电路。

网友:
熟练的师傅4种方法20.30分钟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