型号:华硕M2N主板不能关机的问题,,

楼主(2010-10-1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天从表妹那拿到这块M2N的华硕主板,,故障是能开机不能正常关机(关机以后黑屏,但主板还在工作,CPU风扇不停)诊断卡代码是0200.。。复位灯关机的时候闪都没有闪,,但是复位排针可以复位,就是关机的时候一短接电源开关针就黑屏,,独桥-NVIDIA的芯片,桥测量时候没有问题(这一点可以保证,因为我还有一块好的华硕M2N,比较一下电压和对地阻什么的都正常,IO是IT8716F-S的,不过我觉得开机正常,说明IO故障可能性小,我觉得修这故障,比较少见的代码0200,有没有哪个网友可以分析一下,要查它的上电时序。该从哪里开始查??重点查哪??可以先从PCI--A15脚开始吗????。。。

网友:
清CMOS,检查一下CMOS设置里的高级电源管理关机时设置看看。

网友:
跟我用的机器出现同样问题了,我的是VIA8237南桥坏导致,从料板拆了一个,换上一直用着。

网友:
不用清cmos的,  上电时序 步骤:供电.时钟.复位  去查吧 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