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Y450 电源口电路分析

楼主(2010-10-10):
、上图的 PQ12为P沟道MOS,它的控制端接了一个1M电阻到地相当于断开的
同时又进PQ13 PQ12是如何工作了的 而PQ13又是有何作用了本人不理解麻烦论坛的朋友们给我讲讲谢谢了,尽量详细些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把这个图的板号发上来

网友:
这是个正返馈电路,当输出端电压上升时,通过PQ13的调制使PQ12导通程度增强。反之,当输出端下降时PQ12导通减弱。不符合稳压的目的。是不是楼主的电路有误或者不全啊?或者就是负载对供电就有这种要求吧?

网友(点评):
你自己理解有误 没有什么导通程度的问题 都是饱和导通

网友:
从楼主提供的图看PQ12是工作在放大区的,应该存在“导通程度”。倘若工作在开关状态那只有饱和与截止两种形式。希望楼主提供全部图纸资料,大家参与分析,意在相互学习,共同提高。

网友(点评):
lenovo y450的保护隔离短路 你说说在放大区的理由

网友:
1m的电阻就是开路了吗 你看看ibmt40的q36的一个推动管的电阻是多少 电阻大 只能说明基极用的电流小

网友:
明白了,经过1M电阻电压能过去的,电流比较小了

网友:
以下为转载:
首先PR44 和PR42和1M-4是设定两个PNP管的静态工作点的,当适配器接入时,左边PNP管发射结正偏,集电结反偏。这个管是放大状态。右边那个PNP管我看也是放大状态。当适配器电压不稳定升高时,左边的PNP管Ib 增加,控制集电极电流Ic 极具增加,也就是右边PNP管 Ib 增加,增加到一定程度右边PNP管就要饱和,相当于PQ12的S极下来接PR41对地,导致PQ12G极电压抬高,停止工作,输出就为0。

我认同这种说法。我的电路学的不好,但我倾向于放大。如果是三极管单纯的导通和截止话设计这个电路有何作用。PQ13可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应该有保护作用才对,电压不正常时左边的三极管放大电流使右边的三极管饱和导通。PQ12停止输出。转载别人的言论只是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共同提高。

网友(点评):
我就知道你要认为这是放大的

网友:
  没有碰到过笔记本用三极管做放大的 所有需要放大的都用运放来解决的 三极管用在放大的都是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运放不普及 而且价格贵的时候使用的 就好比现在 公共汽车这么方便 没有人再坐马车了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的。这个地方如果是简单的导通截止完全可以不要PQ13。

网友:
8楼不是给你说明了吗 防止用电池的时候电流倒灌

网友(2010-11-15):
回复 网友A:

示意图不是画了么

网友:
  邻人偷斧

网友:
呵呵,感觉好别扭,电路设计的复杂了,没必要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经过电阻没有压降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Thermal issue 散热问题

网友:
散热问题 和温度补偿  两码事

网友:
  居然又扯到稳压了

网友:
不错啊 学习一下挺好
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新开了帖子,你可以去看下,大家交流交流,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11529-1-1.html

网友(2016-06-26):
Y450外挂一个小板,有点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