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笔记本电池芯后的解锁简单办法

楼主(2010-10-10):
由于更换了电池芯或者旧电池完全没电了,电路会保护锁定,其实解决这个很简单,方法有两种:1.在新电池芯焊接上去前就充饱电,2.插入笔记本,并接上外接电源,用普通的AA电池2节串成3V,3芯的你就用6节串,并在笔记本电芯上,解锁完成。当锂电池接上充电器,且此时锂电池电压高于过度放电电压时,过度放电保护功能方可解除.

网友(点评):
我的电池是SL410的,后来自己买的9芯电池,现在不能充放电,是否也要解锁了?如果要的话,应该用什么工具呢? 我拆过原装的4芯电池,里面的芯片很不好认,有两个八脚的芯片,但是上面的芯片型号是什么TPC8041 求指

网友:
现在还没遇到过换电池,不管怎么样学到了经验 谢谢分享

网友(2012-06-20):
楼主的貌似没有用的 我试过DELL D620 的 不行

网友:
貌似没这么简单吧,楼主说的是个例。

网友(2013-01-09):
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是没有锁上,真正锁上了你电池电压任何电压值都是不能用的,我的碰到个:是笔记本提示快没电了还在用电板放电放到没电停机了,然后任凭你怎么拆开电池给电芯充电,或换新电芯都是无解……

网友:
学习了!太好了。

网友(2013-07-20):
这么简单?????有机会试试

网友:
有机会时要试试,听着太简单了

网友:
听着太简单了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试试看,我得t30有时显示红叉有时是认出了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一直0%

网友(2013-10-26):
遇到试验,是条方便路。学了。

网友:
是电池坏了吗?

网友:
看着很简单,有机会试试看

网友:
只会拆电芯用的路过。。。

网友A(2014-01-13):
只是个例,
大部分是如果电池管理芯片锁了,则需要拆芯片重写数据才可以的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遇见的还真少   反正我没碰到需要解锁的

网友:
d630试用没有效果

网友(2015-08-23):
引用 网友A:
只是个例,
大部分是如果电池管理芯片锁了,则需要拆芯片重写数据才可以的。

请问一下,电池保护后 好解锁吗
是不是就和刷BIOS一样?^  ^

网友:
才第一次听说过这个问题呢。学习中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每台机器都这样的!有些必须喲重新刷写程序才可以!

网友(2016-07-08):
没有锁住的可以。真的锁住了还得解密呀

网友:
没有锁住的应该可以。真的锁住了得解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