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(唯冠)花屏,感觉像是256色的

楼主(2010-10-10):
方正显示器(唯冠)花屏,感觉像是256色的,有时用一会儿又正常。
在论坛上看贴子说可能是排线问题,拆开重插排线,正常。
可是过了一晚上又出现花屏。
请高手指点,感谢!

网友:
补充一下,显示器是19寸液晶

网友:
用耐高温的胶带把排线粘一下OK,这种故障我也经常遇见

网友:
加焊一下驱动主芯片吧。

网友:
把屏线接口那里剪点一点点然后再加焊一下主控芯片就行了。

网友:
一般屏线或是驱动板IC有问题,,

网友:
屏线问题。换一条新的上去吧,有的屏线出了问题,就算当时你重插过故障排除,用一段时间也会出问题

网友:
问题肯定在屏线接插口接触不良。
我一般不换屏线,而是用学生橡皮擦干净接头,再薄薄的涂上一层变压器油,插上后在接头下面再垫上适当厚度的硬卡纸,使接触可靠,半年多没返修。不过对有些屏线一看就是要换的。

网友:
唯冠多数都屏线的事   昨天也接到一个唯冠代工同方22的一样问题  酒精擦一下 重插就好了!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来给大家说一下,感谢帮助。
问题原因:屏线的问题,更换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