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MA8

楼主(2010-10-10):
gateway MA8 开机报CPU FAN ERROR,但检查CPU 风扇又正常,不知是何原因?
cpu

网友:
检查风扇转速是不是正常 还有CPU和散热器的散热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此故障现已排除,折机后发现风扇里面进了虫子,很隐蔽,清洁后正常,谢谢关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