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K8T890-A 内存无供电

楼主(2010-10-10):
ECS K8T890-A  内存管没有供电,用示波器点内存管输出极,然后点开机,瞬间有跳变到1点几压后变为0,跑线路,控制极连接到w83304D ,求相关思路?
另外想请教在什么情况下,示波器测会有瞬间电压后为0,是后部分电压保护吗?

谢谢论坛的朋友,换北桥旁供电管后,内存电压2.5V正常输出,换前的北桥供电管输出电压1。5V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瞬间有电压后没电压。一般是保护了
可能是过流可能是过流
可能是欠压可能是欠流保护

网友:
保护了吧  欠压也会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