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P_S3#是什么信号?

楼主(2010-10-10):
SLP_S3#是什么信号?

网友:
S3#是待机状态。

网友:
是南桥发出的待机信号,在待机下低电平,开机后高电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SLP_S3#是一个状态
如果你问的是桥发给IO的这个信号的,那么通俗的来讲可以理解为南桥去通知IO,可以把绿线接地的一个信号

网友:
通知道 南桥的信号电压  IO发出两个信号南桥返回两个信号来开启别的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