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盟 E120 打印机不预热

楼主(2010-10-10):
这台打印机通电开机不预热,电机也不转,开始是红灯和绿灯间歇轮流闪烁,过一会就是红灯一直闪,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可能是哪些部件的问题?
后来发到武汉去修,别人检测了说是主板问题,换板子得五六百,我反复找他确认了,他说一定是主板坏了,后来我在网上找人买了一个主板,并且找卖板子的人问过了,也说是板子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,买回来换上去一看,还是原样,郁闷了啊。。。。
我另外把加热灯管、热敏电阻都检查过了,都是好的,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。。。

今天想了想,既然不加热,灯管电压肯定是没有的,顺着这一路查,发现跟这条线路相连的一个IC没有电压,拆下板子想仔细查一下,就看到一个三极管被人焊下来了,我郁闷死,收了我40块钱的检测费还这样搞,还要找他们把这个管子要回来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你检查后,没有卡纸   换个芯片试下。粉盒是否安到位

网友:
很有可能粉盒是否安到位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,一直找不到头绪,都扔好几天了,快没心情弄它了

网友:
之前我加过粉,正常使用了一个多月才出现这样的故障的,粉盒、硒鼓都重新安装过多次,也检查过没有卡纸的,自己搞不定了,发到武汉修去。。。

网友:
壓著GO鍵看二次錯誤訊息燈號組合是如何閃或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