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VP-MX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0-10-10):
客户拿来说键盘不能用,通电灯闪下就灭,按NumLock没反应,测供电4和10脚有5V电压。打1和7脚对地值为1.526,打5和11脚为正常阻值563.跑线路1和7脚经电感到472排阻,排阻连保险。打保险对地为485,排阻连保险的四个脚对地也是485,然后打排阻其他四个脚,连1和7脚的对地就1.526,连5和11脚为正常阻值563.换了几个排阻也是这样,连排阻的电容全都拆了,IO拆了测阻值还是无穷大,有谁遇到过这样请指教…在线等!

网友:
这个板的PST是南桥管理,中间的电阻没问题就换个接口试试,不行应该就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了接口还是一样,那就判定是南桥坏了?一般VIA的桥IO不管键鼠吗?

网友:
跑下线路看键盘是谁控制的,谁控制就杀哪个谁。

网友:
来个简单的,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也许是死机故障,不是键盘故障。

网友:
是不是死机.可以接U口键盘.试下

网友:
对,用USB键鼠试一下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VIA的一般都是桥管理PS2

网友:
472的另一端接了个5V电压吧 怎么把IO拆下来线路会无穷大呢 是不是5V没过去 看下USB能不能用先

网友:
是啊,VIA和SIS的键盘、鼠标直接由南桥控制的,你维修的时应该先考虑换排阻和电感,因为它阻值偏大,有断路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VIA芯片组 键盘由南桥控制。打值无穷大排除断线就是南桥空焊或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