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18L 机型上电时序不知道是怎么样的。

楼主(2010-10-10):
dell pp18L 机型上电时序不知道是怎么样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又多了个美女维修?呵呵

网友:
找相应的图纸看有没有上电时序吧

网友:
没有修过这个机子。
不过我认为时序都差不多,
一般要不就是有些3V,5V开机后才有,有些开机前只有3V,。。
看一下图纸看那些控制电路就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