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效应管要工作是不是一定要有IC去控制它啊

楼主(2010-10-10):
场效应管要工作是不是一定要有IC去控制它啊,我看到有的主板某部分就孤零零的一个管子,附近没见IC啊,难道是远处的IC在控制它? 幼稚问题,大侠帮帮忙!

谢谢,弄懂了,有一种顿悟的感觉!基地真好!

网友:
不一定要PWM芯片控制的,只有在场管的G极提供一个电压场管的DS之间就就导通。

网友:
我知道控制场管开关来调节电压大小,那么场管一直导通着会起到什么作用啊,放大?有的管子是不是三极管,而不是场管?哎,不明白的地方太多,给各位添麻烦了

网友:
在主板中,场效应管大部分都是起着电源稳压调制作用,所以一般都是由电源IC控制的。场效应管除了上述作用外,还有着其它广泛的用途,例如:放大、门电路、定时、开关等作用。与三极管相比,场 效应管是属于电压控制元件,具有输入阻抗高的特点,也就是说只要有很小电流驱动就可改变场效应管的导通程度。而三极管则需有相对场效应管而言较大的驱动电流来驱动。

网友:
呵呵    原来这个样子,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场管是电压控制,三极管是电流控制.场管有优势所以在主板上场管用得多.

网友:
学习学习,这样的问答,对我们这些小小白蛮有用的

网友:
MOS工作的时候G级是不可以悬空的

网友:
单独一个管子,没有IC控制它,那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呢,就是负责导通?不会这么简单吧,还有内存供电的那种八脚IC,是起稳压吗?是不是供电电压电流经过这种IC后就变得稳定了?还是需要别的元器件协同工作才可以起到稳压作用?大侠帮帮忙,好人有好报!

网友:
场效应管大部分都是起着电源稳压调制作用,所以一般都是由电源IC控制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的都是由IC控制,PWM电路由PWM芯片控制,线性电路由324或393这类的比较器控制

网友:
主板和显卡上DC-DC的MOS管一般工作在两种模式下   PWM( 脉冲宽度调制) 和LDO(低压差线性稳压)  PWM的需要IC控制 最少要两个MOS管和一个电感      LDO的需要也要一个IC控制最少只要一个MOS管就可以,不需要电感  。详细的要去查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