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Y430不开机

楼主(2010-10-10):
手上一台Y430的不开机待机0.01A的电流。拆机量B+正常3 5V 无,在量IC供电,发现5V开启信号MAINPWON无电压 在查MAINPWON由 PD15来的,PD15 PIN1有5V电压。那意思就是MAINPWON被拉低了,把接这信号的原件段开,PIN1就有3V的电压了,在就发现时PQ39把电压拉低了 ,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PQ39的PIN2为高电平,第一次量就有3.3V电压,在次量就没电压了,3 5V也就有了,但就是不开机   求救中啊

网友:
这机我修过BIOS的,不行你试试看吧

网友:
自己先顶啊,免的沉于大海啊

网友:
没修过这么高档的机器

网友:
哈哈,用开机的Y430看不开机的Y430。
仁宝的点火回路,论坛有高手讲的很好,你搜下先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好好像和F40 的板子待机控制是一样的可以对差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