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r60屏暗

楼主(2010-10-10):
一联想r60
笔记本
,送修故障为屏暗,检测结果为灯管坏,换灯管后,用适配器可以点亮(通用高压条,供电19.50v 控制电压3.3v),单独使用电池屏暗(供电11.05v 控制电压2.5v),求思路
笔记本

网友:
如果你没接错线的话,就看看键盘上的亮度调节吧,以为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友信本本
的帖子
是高压条问题,另外换一个问题解决

网友:
是不是供电接得有问题哦,用电源的时候供电就够,用电池供电就不够,

网友:
亮度调节 用电池省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