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130 显卡晶振是什么型号的?

楼主(2010-10-10):
HP nx6130 显卡晶振是什么型号的? 在哪里买到? 好像是27.000 3.3V有源晶振

网友:
上图 各位帮忙瞅瞅

网友:
前几天也接到这台机器,也是这个晶振掉了 ,我认为27.00m的都能通用吧,我用表量有输出,但是机器还是没修好,显卡也做过,灯还能闪下 貌似已经开机,但还是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