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45主板不跑码——简单修复

楼主(2010-10-10):
型号:昂达945
故障:不跑码
同行送来不跑码,按供电-时钟-复位查吧,我喜欢先测内存供电,测内存供电,发现没有产生,笑了,在测总线,显卡供电,CPU供电均无产生。问题找到了。内存供电采用RT9202控制两个MOS管导通来产生电压的。测MOS管,G极没控制电压。查RT9202条件:

VCC OCSET
BOOT 正常,UGATE
LGATE确没有产生控制电压,换RT9202修复。

网友(点评):
这帖子好水啊。。。

网友:
有收获就是成功

网友:
绝对秒杀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OCSET,是多少V呀

网友(点评):
高电平有效,应该是检测供电和当开启信号用,show低电平时开启内存供电

网友:
9202坏的特别多.基本上MOS管G极无电压,9202都是坏的.(对于昂达的主板是这个样子)

网友:
这好像是昂达的通样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盈通AN5战神版,无内存电压,CPU电压,也是更换RT9202就OK啦。

网友:
好像这个是通病了,我遇到得过很多次了

网友:
真是通病 我两个这样的主板都是RT9202的问题  这芯片好贵 啊~~~5元一个~~~

网友:
通病秒杀,确实如此。

网友:
这个饼哥讲过 我一看就懂了

网友:
ONDA的内存供电比较喜欢用RT9202,有些板子内存没电就会导致桥、CPU供电都没有
这块板是绝对秒杀,楼主厉害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!像150一样

网友:
昂达的板子还算可以的,呵呵,不过都有毛病,板无完板嘛

网友:
以前在基地培训的时候,就看饼哥第一个先量内存供电

网友:
主板通病。9202秒杀。

网友:
是昂达的通病还是所有主板的通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