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液晶电源板点位图

楼主(2010-10-10):
不求品牌  不论型号    分享下谢谢  跪求!~

网友:
就那么大点地方,看电路图就是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难,巴掌大的地方,怎么要能查出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到液晶资料版块里面下个维修手册里面就有。

网友:
你找个液晶电源的电路图看一看,比你所说的点位图要强多了,,
传一个电路图,及你要求的板图(正,反两面都有)

网友:
对应该电路的板图,看清晰的图,下载PDF文件

网友:
回复 凌寒 的帖子谢谢  先去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一般看看用什么芯片就可以了  用不到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