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intel g31怪问题

楼主(2010-10-10):
此板送修故障点不亮,刷bois后可以点亮,但报cmos错,设置保存后,诊断卡跑码正常(能跑到26)但屏幕不亮,必须放电后才能点亮,请教高手指点

网友:
COMS电路查查看看

网友:
电池有电吗 测一下晶振的波形

网友:
换个U试试  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了U 就好了

网友:
把32。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,。

网友:
太北桥试下先。

网友:
晶振上有正弦波,但上下跳,换过晶振,谐振,故障依旧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版本不对呢?

网友:
把BIOS再刷刷,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。

网友:
重新刷过咯,还是没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查一下CMOS电路,看一下跳帽上的电压

网友:
怎么没人说是显卡或内存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