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5580外接显内接不显

楼主(2010-10-10):
一台宏基5580机子,客户描述说是原来是花屏,后来自己把屏线接错了,造成了短路,我接手后将短路修好了,但是屏不显,我查了一下屏的开启信号电压BLON偏低,显卡的发出的屏供电LCDVCC信号也没有,而BLON信号是由显卡发出的,此时内外接都不显,我直接换了一个7300的显卡,这个显卡是直接从料板下取下来,这个显卡也被人做了很多次了,做好后一量,电压还是老样子,原来外接不显的,现在外接显了,接下来不知道是这个更换后的显卡出问题还是其他的出问题,没思路了,想请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外接是否显示正常?

网友:
是的,外接显示正常

网友:
以前短路过,最好换个屏试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