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开机过LOGO后出现一把锁!

楼主(2010-10-10):
IBM T41开机过LOGO后出现一把锁,重启不了,只有关机再开,还是出现一把锁。关机再开,按F2或F12都还是会出现一把锁,请问各位老师,如何破了这把锁?

网友:
会不会是硬盘锁,当地有蓝快的话,可能能解,

网友:
超级密码。换码片,最好把BIOS 重写一下

网友:
BIOS 设密码了 找密码芯片刷密码吧

网友:
先问下客户记得密码不

网友:
客户肯定知道密码,你问问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