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Satellite 310开机后把屏拔到30度角就有显示,超过3 ...
东芝Satellite 310开机后把屏拔到30度角就有显示,超过30度角就会没显示。

楼主(2010-10-10):
东芝Satellite 310开机后把屏拔到30度角就有显示,超过30度角就会没显示。请问这是不是屏线的问题?
问题

网友:
屏有显示说明屏是好的,那么一般问题都是在屏线或者是软屏线上了,这种问题实际是你可以自己先用替换法来判断的,没必要一味来论坛问。

网友:
这个屏线就没现货,很难替换试哦,只想得到各位老师的见解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