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M97的板子不用键盘如何触发

楼主(2010-10-10):
苹果 M97的板子不用键盘如何触发啊

网友:
有些板不用键盘真找不到触发点 用万用表测下吧

网友:
可以直接在EC上面去触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位老大能再具体点啊

网友:
键盘接口从内存方向数第五脚对地

网友:
把CMOS放下电应该会自动触发的

网友:
键盘接口 有个三角形的标志那是第一脚 把第一脚和地线碰一下就触发了

网友(2010-11-10):
楼上的。有M97A的料板吗。机器就是A1278

网友:
苹果很多机器 键盘是一样的  就像IBM   第十九脚是触发    你随便看一个苹果的图志 就能找到  不过好像是 两根线短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