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10 有待机 不开机 。。。

楼主(2010-10-10):
K10 接机的时候 是 USB
+5V 对地短路 更换南桥后 短路排除 O.8A 待机电流 有待机电压 5V 3.3V 不触发!!
求高手指点 帮忙分析故障!!!
南桥晶振32768 一端0.18 0.25
不开机
不触发

网友:
特机电流到低是多少 看不懂

网友:
K10 接机的时候 是 USB
+5V 对地短路 , 更换南桥后, 短路排除! O.8A 待机电流 。 有待机电压 5V 3.3V 不触发!!
求高手指点 帮忙分析故障!!!
南桥晶振32768 一端0.18 0.25

网友:
如果没装电池 0.8A的待机电流不对哦

网友:
0.8A大了,看一下哪一个芯片比较炀

网友:
0.8A是大了,找份上电时序,乖乖的跟线路,应可找到是那一路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待机电流太大。 之前是5v、短路 看来5v那路还有短路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