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W2242S右半边盖下一层白

楼主(2010-10-10):
接到一台LG W2242S晶,如图,

左边正常,右半边是一层白雾,图象正常。换了一块视频,
模块后正常。

网友:
请问楼上换的是不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呀

网友:
换了一块驱动板!

网友:
是不是原来驱动板的屏线没插好啊,造成接触不良。我觉得原来驱动板应是好的。

网友:
虽然你换了驱动板好了,但像这种故障,一般都是怀疑屏的问题,,,

网友:
好像是机器有那个切换成那样的,以前有见过,不记得什么牌子的就可以用按键调正常的

网友:
不是屏线没插好,我换到另一块屏也一样的,是板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