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这个电源怎么修

楼主(2010-10-10):
手上有两个长城电源都是启动不了,一启动里面AZ7500BP-E1 710R93这个IC就热的烫手,不知从哪里下手,请教下个位高手。谢谢了
长城
电源

网友A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:
直接把烫的换了就是

网友A:
maohaisong
的帖子
换了应该不行吧。这个IC烫手肯定不只是这个IC的问题

网友:
同意 楼上的先把发热的原值代换看行不,

网友:
检查该IC驱动端电路元件有无短路。

网友:
hrnhrn8888
的帖子
IC烫手就证明此IC已经烧坏了

网友B:
估计是前级或是后短路造成的。

网友:
跑下线路也有可能负载过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