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英 945 PL 检测卡停在 “52”

楼主(2010-10-10):
磐英 945 PL 检测卡停在 “52”,可以点亮屏显示着“Hyper-Threading Threadingy Enabled ”,停在那里不动。好像是关于CPU超线程HT的问题 我已刷过 bios 了,内存 cpu 都换了也不行,故障依旧,请高手指点指点!!!
cpu

网友:
如果不是这款板通病的话,可以杀SB。

网友:
我已经遇到好几块这个板子了,都是这个问题显示到52就不走了,前几个都没有解决问题,难到真的是南桥的问题,请问楼上的有什么依据

网友:
高手帮忙给看一下呀,怎么没人呀

网友:
表示不能读引导扇区,一般是南桥有问题。或是检测不到硬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