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6600花屏维修一例(通过)

楼主(2010-10-10):
今天搞定一块花屏的显卡,具体过程如下:

开机花屏比较重,看论坛里的高手介绍这应该是GPU的问题,加焊也许能成功,就报着试一下的心态开始工作了。

先在GPU的四周用酒精清理干净,然后涂上助焊膏

在GPU上放一个五角的硬币,(放硬币也是在论坛里看到有人介绍的,具体的作用应该是起到向下压和帮着散热的功能吧,有明白的话请指点一下,谢谢)然后用850热风枪温度380度,风速6,围着芯片转着吹五分钟(因为之前试过,五分钟里面的锡球就化了,也许不同的风枪会时间不太一样。最好之前自己多试试。)

等冷却了,用酒精洗刷一下,用风枪烤干。上机一试花屏情况没有了,一切OK了。
像这种花屏的显卡,我之前搞过好几块都没有成功,这块唯一和之前不同的是:因为这显卡特别的脏, 我就用酒精全部给洗刷了一次。然后再加助焊膏开始加焊的。论坛里有朋友介绍说洗板也有能解决花屏的问题,建议每次加焊前都好好洗刷一下显卡。

网友:
很好。谢谢分享。台式显卡有些这样可以解决不过本本同一现象,这样好像不行。

网友:
加硬币一般是加焊CPU座子时才用,加焊GPU一般都不用加,本人都是用BGA返修台没用过风枪,加焊到桥能动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