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M800-M3 Rev:1.0A 跑CI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10-10):
联想机K8M800-M3 ,同行送过来的,说点不亮跑C1,换了新内存也不行,打开主机箱就闻到一股烧糊的味道,两跟内存槽,有一跟有烧坏的地方,开机量内存电压有2。5V,把插槽旁的排阻量了一遍发现数据脚D2对地短路,从主板背面,把第一个插槽和第一个槽的线割断后不短了,开机亮屏。可能烧的那下数据脚和旁边的脚给连一起了。

网友:
哦.楼主厉害.修好了就是人才啊..哈哈哈

网友:
换个插槽不是一样吗

网友:
楼主传说中的人才啊

网友:
p这样都能量出来,我也要看一下我那块不过内存的是不是这个问题!

网友:
用假负载可以测试到吧?

网友:
把烧坏的内存插槽的那个脚断开如果不断了就把插槽换掉。一般都是内存插槽的脚烧短在一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