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5570独立显卡 开机满屏幕竖线

楼主(2010-10-10):
故障:ACER5570独立显卡 开机满屏幕竖线
维修:此款机器通病 显卡问题 烤板能OK 但是用的时间不长又会出现此故障
要彻底解决只能换板 重做显卡不一定能OK
显卡
通病

网友:
换板还是换芯片好

网友:
把芯片换掉,这样就不会返修

网友:
是的,这个是7300的吧,要换改良的那种,换好了没什么反修的!

网友:
更换新版的显卡不会出现返修

网友:
如果BGA技术好的话,做无铅吧

网友:
GO7300T升级版显卡,不过升级显卡很贵,我一般都是改用无铅珠重做7300显卡也行,这显卡比较难做,表面容易起泡。

网友:
换改良显卡不会返修的

网友:
我这也有台,海乐w66的,情况和你的一样,,,二修的,换了三张显卡都是一样,没语了,看到要换显存了

网友:
通病;冒得这些我们少了多少生意啊

网友:
这种估计直接换个显卡保证好

网友(2010-11-27):
多谢各位意见~~~呵呵~~问题已经解决~~我加焊了显卡~~已经用了很久了~~一点问题都没有~~之前烤了烤能用一个星期~~反复两三次之后我才加的焊~
之前有一台一样的机器烤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直接加焊~~结果黑屏~~最后没办法只有换板

网友:
温度太高了就会起泡,一般我是直接买一个09版改良的7300T的换上就没有返修啦,已经实修4台 了,3个月过了,没有返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