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U盘后花屏死机

楼主(2010-10-10):
故障:机器做了系统后插上U盘后花屏死机。再重启就不能开机了。自检通过。但过了光驱启动后就黑屏,重装系统不管用。用PQ 正常安装光盘不能进分区界面,会出现花屏死机。进DOS,用DISKGEN工具。有时可以进入分区,有时就是黑屏死机。换了硬盘,内存 同样毛病。
维修:问题解决了。是CPU的问题 。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是u盘线接错了还是怎么弄的,插u盘一般是坏主板的呀。怎么会坏u呢,估计u以前就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