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正在用着~突然关机

楼主(2010-10-10):
故障:DELL正在用着~突然关机 适配器的灯不亮了开不了机  上横流源发现直接拉低供电
维修: 找到公共电压的电容~~一个一个拔下来~找到出故障的电容~发现电容背面有裂开变色~此电容只有十几欧的值~换了OK

网友:
还请楼主说清楚一下,是用了多长时间死机!

网友:
短路,烧了适配器了吧

网友:
适配器烧了没有?

网友:
适配器没有问题~~

网友:
楼主都不知道在说什么,是短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