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高压电源一体板3.3V电压低

楼主(2010-10-10):
电源板型号是 BN44-00251A,板子上的12V、5V电压正常,给开关供电的3.3V电压只有1V,因为板子比较特别找了很久也摸不到3。3V是哪里供过来的,想法有两个一个是知道怎么板子是怎样产生3。3V的,第二个就是用5V 改一路3。3V接过来不知怎样改要好一点

网友:
3.3出来1V多,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

网友:
一般电源板上的3.3V也是5V转来的

网友:
你的开关不是连驱动板而是连电源板的?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理!!!

网友:
要从5V转3.3V找个LD1117就可以了,电路很简单

网友:
要从5V转3.3V找个LD1117就可以了

网友:
有专门卖的转换电源的小板子。把12V转换成5V3.3V很方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