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GC主板自动掉电故障

楼主(2010-10-10):
有块冠盟945GC主板,插上主板诊断卡后,10秒后会出现 像供不上电的情况,不能完整 显示代码,旁边的指示灯也有同时闪动。过一会就自动 断电了。请大家指教
之前换过内存旁边的W83321G和一场管。

网友:
CPU四脚专供电拔掉还会吗?不会:查CPU供电电路,还会:查电源看看有没有短路,电容有没有鼓包包?

网友:
换个IO试试

网友:
谢谢,W83321G用什么可以代换呢?

网友:
摸下主板上有没有发热不正常的件,是不是短路保护了啊,先测下网卡

网友:
W83321G目前还有没代换的,测一下各个供电有没正常,供电管理芯片有一个保护功能只要有一路输出不正常都会进入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