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E无待机

楼主(2010-10-10):
R50E无待机   拆机测3V5V 都没有    7.28都没有电压  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PMH4 43脚无电压。。。求各位大哥帮忙了

网友:
检查3V    5V  出来的工作条件,这个故障比较简单

网友:
1、换此芯片
2、看看此芯片的主供电电压有不?适配器电压

网友:
3V 5V芯片   电感    应该比较直观的问题

网友:
多谢多谢    本人是新手不想搞得太烂  直接送走修了

网友:
3——5V这么简单的电路都不能搞定,兄弟不是搞维修的吧

网友:
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练习机会,真替你惋惜。刚开始能遇到这样的机器,对以后的维修很有帮助的哦

网友:
哎呀  最主要是问题是手里连块料版都没有   还怎么修啊  要啥没啥

网友:
IBM无3M5M是通病呀,楼主按IBM上电时序查,肯定可以修好的,送走了可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