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e2000 换南桥 跑55!!!

楼主(2010-10-10):
      hpze2000的机器 sb400的南桥!客户拿来时 触摸板不好用!   据经验这个一般都是南桥引起的  ,也没测试 就让小弟把南桥加焊了!换完装机测试 ,亮机但是就是进不去bios  ,完蛋 键盘失灵了! 重新掷球南桥 ,依然不好 ,定了新的南桥换上 不亮了   跑 28-2c  测试没过内存 !应该是完成不了映射,又加焊一遍南桥  开机28-2c  49- 52-55  不动了! 现在搞不明白是哪的问题了!!寻求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下!

网友:
多次加焊南桥容易坏旁边的32M 晶体。注意看下。 此机器32M不起震可以加电

网友:
看看南桥有没有掉点的,可能还是你南桥没做好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