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有道道

楼主(2010-10-10):
IBM笔记本中间有一竖道道,按后正常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应该是屏帮片有问题,你换个屏试试。

网友:
屏本身问题,以后可能会越发严重。

网友:
屏后面 排线有问题了!找个专业修屏的  压一下 50的样子!就好了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,可以先换个屏试试就知道 了吗

网友:
t4 t6 系列屏线容易坏
你那可能是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