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纯平显示器刷新率问题

楼主(2010-10-10):
方正纯平显示器把刷新率设置成75HZ后屏幕顶边有S型扭曲,并且显示器有类似于日光灯整流器的那种兹兹的声音。但是调成75以下的就正常
高压包脚有虚焊的地方,原来动下显示器左右就缩小了,并且屏幕也变黑了。把管脚补焊后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可是刷新率的问题还是那样。

网友:
是否是电源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检查二次供电管性能,电容。

网友:
主要查一下行电路的电容,,,

网友:
把这个显示器换换到别的主机上就显示正常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在测试的时候用的主机连的是的显示器。没关机直接就拨了换了那个方正的,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PHILIPS105S的显示器,不知道是否和这有关系。但是这个105的显示器设置到85HZ的时都没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机器基本正常,超过70HZ就感觉不出明显的场抖动了。没必要上那么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呵呵。谢谢版主。
平时一直用75HZ设置CRT显示器的。少于这个感觉拌的有些历害。
这个是一接上就这样不然也发再不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