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收的2块主板一个缺IO 一个缺电源管理芯片?

楼主(2010-10-10):
第一块是映泰865GV   Micro  775,  IO被拆了,不知道是什么的

第二块是神州品牌机上LZ1的945主板,电源管理芯片被拆了,什么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,

网友:
想帮你的,手头上有这个型号的板,看了一下那块板,结果IO已经被我拆掉了,具体型号不清楚了。

可能是:ITE IT8712F-A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都被拆过了就不要搞他了,会拆IO和芯片的人肯定也是会修板的。

他们都不搞了你何必要去折腾呢?

网友:
神舟的那板电源管理芯片好像是ISL6312

网友:
不出意外的话 你那两个板板桥都坏掉啦 既然人家都晓得把那些东东拆下来再卖掉 基本上是给那板判了死刑哒 建议不要搞了 拿来拆零件好了

网友:
已经找到了,映泰的IO是ITE8712F-A的神州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的,映泰的主板有时做不了系统,不从硬盘起动,测了IDE接口的复位和AD线阻值正常,BIOS刷了,南桥换了,还是一样,测南桥边上的MOS管的G极电压有时为2。65V,有时为4。7V,为2。65V时就不正常,此管G极通向AZ324M

网友:
楼主真是逢板必修啊,大家要向你学习,修好了,就是钱啊

网友:
南桥边上的Q1的G极正常应为5V电压,现在是2。65V不正常,Q1的G极通向AZ324M,S极通向Q2的D极,把Q2换了,Q1的G极5V正常了,现在就是Q1和Q2很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