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屏改装液晶显示器白屏????

楼主(2010-10-10):
本本屏改液晶白屏:屏型号是LP140WX1,是宽屏的。乐华2025L驱动板和本本高压条刷了一下白屏如图:可能程序不对,屏上的供电是好的,保险也是好的?屏线我是用普通30针线?不知道可不可用的?有程序的朋友上传一份谢谢!!!我是刷程序时候用5V的,然后刷好后再用3.3V跳线的。请高手指点一下?

网友:
估计程序不对。。

网友:
估计是屏线错了

网友:
屏线对吗?对着屏的PDF看看,屏线没错的话,就换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我前几天也刷过一个华硕A6T的 笔记本屏,改成液晶的,开始也是白屏啊 后来我把15寸的程序一个个的刷最后可以了~不过我建议楼主3.3V一直跳成5V~ 不过我的屏是N154I1

网友:
查查屏参 有多少对查分信号线,再看程序

网友:
屏线选对了吗,重新刷个程序

网友:
这个屏是单6的,用双8的线肯定不行,还会烧屏

网友:
是完全白屏吗??检测一下屏的供电看有没有3.3V.有的话应该是屏有问题..程序很少会出现完全白屏的.

网友:
先查屏参啊。。

不要把屏给烧了。。

网友:
本子的屏线和液晶显示器屏的线是不一样的。电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。你看看屏的电源处和屏线的电源能对上吗?

网友:
屏线,程序这块好好检查一下,不行换个程序试试!

网友:
可能是屏挂了。

网友:
基本上不会白屏。。估计你屏线搞错了。。看一下电源是哪一个脚。不要屏线弄反了。那样屏坏。可能真会白屏哦。

网友:
笔记本大多数是  FIX 单六 30针的屏显   你用的是双8的屏线   而且通用版要刷资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