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主板故障

楼主(2010-10-10):
一块很旧的主板,通电后CPU风扇着,但不能点亮,两位主板检测卡不跑,(各电压灯亮,两个数码管不亮)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?
cpu

网友:
主板坏了,送到维修人员那修一下吧。

网友:
你还没有查到

网友:
先保证CPU好的,如果检测卡上没有任何字母显示,换块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