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响

楼主(2010-10-10):
有一GF4MX400显卡,开机 显卡上发出吱吱响声 ,关了电脑 声音才消失 估计是哪里响啊??

网友:
确定是显卡 拔掉显卡 开机就没响声 而且这个显卡无风扇 只有散热片

网友:
电容 电感 MOS管 或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波型不正常

网友:
把上面的电容换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