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R43不触发

楼主(2010-10-10):
此机器待机0.02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后发现,3-5 VPC正常。按开关EC8512 125NBSWON#有高低高的跳变 怀疑EC工作条件不满足
KBSMI#1
3.3V
SCI1#
3.3V
8512_RST#
3.3V
3VPCU
3.3V
VCCRTC
3.3V
MBDATA
3.3V
MBCLK
3.3V
DNBSWON#1
3.3V
PM_BATLOW1#
3.3V
SWI#1
3.3V
BAT/AC#
0V
S5_ON
0V
ACIN
3.3V
MXLID#
3.3v
晶振
正常不发出S5-ON信号 之后测得充电芯片8724PL616.89V PQ32下管无输出 以为8724 PQ32 问题换了还一样 8724REF 4.0 觉得正常就没理它
改用电池发现 ACIN0V BAT/AC#
0V此时应该为高电平导通PQ6拉低PQ4 实施真正的工作电流
疑问1 BAT/AC# 是在待机的时候就输出的 还是迟后于S5-ON之后按开机键之后出来的?
疑问2 充电芯片8724 输出的16V是否正常?
后来怀疑充电芯8724摘除复合管PQ32 测得上管有5-6V的控制电压 下管依然没控制电压
摘除pr114 依然16V输出
请各位老大帮忙!!!

网友:
哪位老大出来帮帮我啊

网友:
谁能帮帮我啊 !

网友:
终于搞定了 8512 的101针脚断线读取不到BIOS 飞线后正常  正常后测得充电电路PL6无电压 开关指示灯不亮 哈好高兴!

网友:
不错,细心点还是好呀。

网友:
BIOS 的片选信号没有也会不开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