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修完两条内存我哭了!!!!

楼主(2010-10-10):
店里有二十多根内存,因为不会,所以没修,看到内存版块,连续四五天都泡在论坛上找资料,昨天刻好RST光盘,今天试试手,一个一个拿来测,不是这红就是那个红,一一记好,嘿嘿……(谁知道哭的在后头)黑金钢DDR512双面16颗,第一颗发现全红,不是说容量一样的内存颗料位数一样吗,我找了一个威刚双面的,不亮一扫,*脏话*,第一面1。2颗全红,第二面,1。2颗全红,扔一边了,换第二个,拿一个威刚的扫每二面第四颗全红也是DDR512双面16颗,于是又换,试了不过,一扫,*脏话*,还是第二面第四颗,TMD不会那么衰吧!!!!难道我第二面的的颗粒顺序没有数对???算了,不搞了,总结下经验,请高手赐教~~~

网友(点评):
2头破内存就哭了,我撒谎了那么多不要哭倒万里长城,,, 郑重

网友(点评):
2头破内存就哭了,我杀了那么多不要哭倒万里长城,,, 郑重

网友(点评):
2头破内存就哭了,我杀了那么多不要哭倒万里长城,,, 郑重

网友:
第一条是内存是第一面的第一或第二颗芯片的电阻坏了,你自己查一下,第二条的话应该是你说的第二面第四颗的问题,只是你没换好,你自己再试一下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哥啊,,,我记下了,,,再试下,,我有个疑问不过第二面从哪一边开始是第一个颗粒?

网友(点评):
正面第一颗,他背后的就是背面第一颗。。 同理。。 正面第三颗,背后的那个就是背面第三颗! 明白了吧?背面是从右往左数。。

网友:
没用过软件  我都是打阻止修的
很多年前用过软件   内存现在修的也少了

网友:
继续 ,这就是经验啊,呵呵

网友:
打阻值修内存,点位比较慢。对于能带亮的内存条,准确定位,维修起来快捷。
对于带不亮,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测试的,只能打阻值。
上样两种方法结合起来,可以修好60%的内存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打阻???也能修啊,哥,
我还不知道哩,能告诉我方法吗???

网友:
今早来了,坐哪想半天,哪的问题???拆,又焊,洗板水狂擦第一根,插上,咦,,又好了,圣母玛利亚,感谢党,感谢人民,感谢基地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当然能啦,有地址线    地线    数据线,会有两种不同的阻止  460左右

网友:
真是一个好的开始,,

网友:
怎样打阻维修呀

网友:
这里的高手为什么不写个内存维修的教程出来呢?你不见基地的《显卡维修精解》卖得好火啊!毕竟高手很多,出晚了可就是别人赚了。新手盼望完整的教程+教材!

网友(点评):
有商业头脑。。。。。。厉害

网友:
我也只会修第一代内存,而且遇到全红的就加焊电阻、电容。再不行,让它去吧!

网友:
我也只会修第一代内存,而且遇到全红的就加焊电阻、电容。再不行,让它去吧!
引用 网友C:

你也太粗蓐了,这样对待破内存,估计他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看,哈哈
多用心去想,多分析,才能搞得好这些破内存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不太明白原理,想不出问题在哪,也找不到这类系统学习的资料,你们这些高手,又不肯“无私奉献”,无可奈何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老大,有问题再向你请教行不?你老一寸光阴一寸金,挣那么多钱,多保重身体哈!

网友:
今天修了几根内存,用的焊油会引起全红,哪种好些啊,求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