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19寸正屏显示器主板造成的灯管暗

楼主(2010-10-10):
型号是三星932B的液晶显示器,屏幕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暗 原以为是灯管的问题拆机后
单个测试灯管都是好的,然后把主板的灯管 接口调换了一下,就变成上半部分暗下半部分亮了
求高手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

网友:
哪位师傅给分析一下 是不是高压线圈的问题?
高压线圈是一个大的带四灯的 那种。

网友:
  是不是灯管用时间长了~~亮度不行了~你指的好的灯管可能只是能亮吧~

网友:
外拉个高压板测试一下也是一样灯管老化了换灯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外接高压板 是好的正常的

网友:
而且把这一套 板子接到别的屏 上也是这这种情况 上半部分正常 下半部分变暗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灯管亮度低啊,高压的问题,先查查你说的变压器吧。这种的没见过

网友:
三星的显示器 变压器坏的挺多的,你换下一下试试
不过一般的变压器坏了都会保护,去了保护后  就是你说的那个现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高压线圈什么方法检测好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说的这个我也没见过,反正普通的初级和次级都是几欧,反正我量的是这样,不一定准。

网友:
3楼的精神可嘉,资料共享  谢谢你哟

网友:
的确是高压线圈坏了,有一组开路了估计是烧掉了。只有一组在工作所以造成下半部分变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