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芯片:RMT870T-690

楼主(2010-10-10):
收一七彩虹的69T主板不跑码。用波查CPU和内存没有时钟信号。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此芯片的资料。高手们要是有此芯片RMT870T-690的资料麻烦提供一下。万分感谢
主板不跑码

网友:
分频器坏的几率很低很低
楼主 查查2.5V 3.3V供电
谐振电容 供电电感

网友:
桥供电 或 虚汗

网友:
hfgjinggxj
的帖子
饼哥说过一般都是查时钟芯片的供电 开启信号一般是连芯片旁边的三极近或大阻值电阻 晶振都正常还没有时钟输出就是芯片坏。

网友:
moyam1220
的帖子
全板供电都正常。

网友:
好象RMT的IC很多都找不到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