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没有3.3v供电

楼主(2010-10-10):
怎么知道这个工作了没有,还有,待机的时候 这个芯片工作了吗

网友:
再发个图

网友:
读PDF,查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没有3.3 打下3.3电感多少欧正常不!正常就先换芯片试一试! 再不行就跟3.3的线了啊

网友:
这个芯片没上U就上个电也发烫先把他干了,,,待机电流偏大。 芯片有18V输入,
没有输出,
开机键有3.3v

本来机器就是不稳定,被我搞了一下南桥搞得开不了机了,待机电流过大,
短路严重。。cpu mos   还有控制芯片搞下后待机电流正常了一会,,但不开机
哎晕,  a8s 华硕的   高手教下搞烦了

网友:
3.3电感88欧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