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富士康 高难度问题

楼主(2010-10-10):
已接三块 K8M890M2MA-RS2H    三块板一样的毛病  VIA北桥无供电  内存无供电  CPU无供电  前段时间接的第一块就是很郁闷  查了好久终于找到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  今天接的这两块   从早晨修到现在了  W83320G  W83310DG  W83304G 换了一个遍  全板的MOS管查了一个遍  都没问题   真想扔掉算了   也无明显的发热体  郁闷死人   最后实在没办法   试着换了桥供电的两个管子  终于解决   但是这两个管子绝对量着不坏  另一块板也这问题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KM890的北桥发热量大,易空焊或坏,LZ详细查下

网友:
高手!~就这样修出来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是怎么想到换桥供电的芯片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只能说  我是被逼的

网友:
高,实在是高,维修,一切皆有可能。

网友:
管子拆下来量  阻值也是正常吗?

网友:
能说说你是怎么测试MOS管的好坏的,对此俺持怀疑态度

网友:
输出的电压正常么

网友:
我修过foxconn的g31也是坏北桥供电的。我接修时是二修板了。在线测试这些管子是好的。估计是软故障。(桥供电在线测试是正常的)

网友:
有时测着没问题的管子,换掉就好,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,我上次修的一联想品牌机的板,也是北桥供电有问题,明知道是那个管坏了,但换了好几个都不能解决问题,郁闷的扔一边了,后来我交给同事修了,气人的是,他随便找了个管换上去,好了,你说气人不气人

网友(点评):
只能说 人品啊。。哈哈

网友(点评):
我FUCK,真气人,,,

网友:
你运气真好啊,这都可以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也遇到过坏MOS管的,从旁边看出来了,冒出锡珠来了都,更换后OK了!!!

网友(点评):
冒锡珠的要顺带量量北桥有无短路,北桥短路造成的冒锡珠换MOS管是解决不了的.

网友:
拿下来测试是好的吗?你换上去的型号一样吗?

网友:
楼主一句被逼的说得好啊。很多时候忙了一大圈却发现问题处在不可能的地方。

网友:
不坏有时是性不良了~~~~或者是虚焊了~~~~

网友:
这也许就是大家常说的软击穿---测量是好的,上电就不行。你上电后可以测量那管子的电压不对。

网友:
也就是说管子没完全烧坏 但上电时带不器负载

网友:
软故障的主真的查到头大!

网友:
这板子不是富士康的吧,是梅捷或者是顶星的吧